单片机与语音芯片的串口通信协议

楼主(2013-03-28):
单片机与语音芯片NVA的C语音两线串口通信协议

程序示例:
rst代表复位发送端口,sda为数据发送端口,发送语音地址寄存器addr.
rst=1;
sda=0;                                                                                /* 先复位*/
wait(5);                                /* 100us */
rst=0;
wait(200);                                                                        /* 5ms以上 */
for(i=0;i<addr;i++)
{
 sda=1;                                //数据拉高
 wait(5);                               //等待100us
 sda=0;                                //数据拉低
 wait(5);                               //等待100us,完成一个脉冲发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