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语句疑惑求教

楼主(2013-03-28):
各位大侠,
   在学VERILOG语言中有如下语句:
always @(state )
              begin
                case(state)
                  S0:
                  begin
                    repeat (3) @(posedge clkb5);//延时
                  end

                  S1:
                  begin
                    repeat (3) @(posedge clkb5);//延时
                  end

           end

以上语句中若state触发了SO,则延时三个单位。若state在S0延时的三个时间单位中间又再次触发到S1,请问这样程序是不是关闭由S0引发的延时,从而执行新触发的S1的延时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写得是不可综合的
这种写法最多只能在Test Bench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得是不可综合的
这种写法最多只能在Test Bench里用

多谢大侠!
   在modelsim仿真时可以,没有在QUARUS里综合看。延时语句采用何种形式可以综合,或者这里面什么不可综合?刚学VERILOG不久。十分感谢!

网友A:
repeat 应该是不可综合的
如果延时,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peat 应该是不可综合的
如果延时,可以用计数器

回答的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在modelsim仿真时可以,没有在QUARUS里综合看。延时语句采用何种形式可以综合,或者这里面 ...

很多东西都不能综合的

网友C:
很好玩啊. 我试了一下, 效果很好.
always @(txd) begin
    if(txd) repeat(3) @(posedge clk);
    else repeat(4) @(posedge clk);
    rxd <= txd;
end

这样可以调节占空比. 与其它写法相比, 更简洁一些.

网友C:
我这个程序, 基本原理是:
txd变1时, 3clk后rxd才变1
txd变0时, 4clk后rxd才变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玩啊. 我试了一下, 效果很好.
always @(txd) begin
    if(txd) repeat(3) @(posedge clk);

可惜不能综合。。。。

网友C:
是啊. 这种写法在test bench里面倒是可以的.

我测试了一下, 前面一个延时完成前如果第二个延时也在代码中启动, 那实际上第二个延时会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