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阻容降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28):
电容负半周放电用,没有的话无**常工作(除了第一个正半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负半周放电用,没有的话无**常工作(除了第一个正半周外)。

就是为了以后每个周期都能给电容充电。所以负半周需要放光电容上的电,放电时候 等效于 电容这个电源与 220的负半周 串联起来 流过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您看对不 。220V的交流经过半波整流,如果没有C2的话,A点的电压峰值大约是 (47/247)*220*1.4=  58V,当加上C2以后,由于后边负载几乎为0,C2会保持住58V的峰值。
您说图中A点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那应该是多少呢,实测21V。。。我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我理解的 这个是交流220V先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然后再滤波

网友A:
因为有二极管的存在,所以不能那样等效,原因就是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网友A:
只有充电的那段时间才可以这样等效,可是充电的时间还不到半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充电的那段时间才可以这样等效,可是充电的时间还不到半周期!

我记得以前咱们在另外一个帖子里, 您曾较为深入的指点过我。哈哈。我问的是半波整流滤波完以后的电压,最后大家探讨的结果是286V左右,因为带的负载太小。

咱们现在这个电路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

网友A:
区别:
1、充电时间常数
2、放电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
1、充电时间常数
2、放电时间常数

充电根据戴维南这么等效?

放电只通过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
1、充电时间常数
2、放电时间常数

这个电路充电时间常数大约是放电时间常数的5倍,恰好与以前咱们分析的那个电路相反。

网友A:
有二极管的存在就不能这么等效。
这样等效后电容就没有放电通路,而实际电路是有的

网友A:
光考虑充电时才可以这么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考虑充电时才可以这么等效

对于这样的电路 具体该如何计算呢?我感觉无从下手。我现在只知道A点的峰值电压大约是50多V。然后根据充电时间常数和放电时间常数,大致可以推断这个输出肯定会小于峰值。具体不知道如何计算了。还望您指点啊。

网友A:
这个要准确计算比较难,也不太容易近似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准确计算比较难,也不太容易近似等效。

近似计算呢?

网友A:
也许可以这样试算:
假定A点的平均电压Ua,那么流过47K电阻的平均电流是Ua/47K,100K电阻在正半周电流平均值为2倍的47K的电流2Ua/47k,那么Ua+(2Ua/47K)200k=220V×0.9
9.51Ua=198V
Ua=20.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以这样试算:
假定A点的平均电压Ua,那么流过47K电阻的平均电流是Ua/47K,100K电阻在正半周电流平均值 ...

100K电阻在正半周电流平均值为2倍的47K的电流2Ua/47k, 这个倍数根据什么得出的呢?

还有 220X0.9不是全波整流完的电压么?而图中是半波啊?不应该是220X0.45?

网友A:
1、输入和输出的电流的平均值相等,而输入的电流只发生在正半周,那么在正半周的电流平均值是整个周期的2倍。
2、半波整流电压的平均值是有效值的0.45倍,这是在整个周期内的平均值。而在正半周的平均值是整个周期的平均值的2倍,所以是220V×0.9。
3、在正半周内,半波电压的平均值为电阻上电压的平均值加电容上电压平均值。

网友B:
整个电路都危险,建议用开关电源吧,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都危险,建议用开关电源吧,安全可靠

只要A点的电压信号给运放。。

网友C:
这样D1可以不要

网友D:
D1为负半周给电容放电.你可以把后面的稳压管放到这个位置,这样可以不用D1。

网友E:
要注意稳压管的功率承受能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多少呢,实测21V。。。我很晕。。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时平均值,得出21V也属正常

网友G:
整个电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谁知道的出来说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要A点的电压信号给运放。。

RC降压电路 不能用电压来衡量,他是一个恒流源的性质。他的输出电压取决于他的负载大小。也就是U=IR

网友I(2013-05-14):
嗨!…去看看教科书吧!…

网友J:
这个电路绝对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