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运放的怪异的问题,脸厚再次请教各位。

楼主(2013-03-28):
上图有5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是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出的负载电阻,用来把电流转换为电压。
当霍尔没有任何输出时,接这个50欧电阻,运放输出1.520V,与Vref的1.499V差0.02V,不要小看这0.02V,它已经影响了软件对电流的计算精度。
当我把50欧去掉并短接GND后,发现运放输出1.509V,基本与Vref的1.499V相同,可以认为精度达到目标。

但是为什么上图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楼主:
上图的0.002V是霍尔没有输出电流时,测量50欧上的电压值,难道是这个0.002V导致的偏差吗?但是0.002V按照放大倍数也不会产生10倍的放大呀????

网友A:
0.002V,应该是霍尔的漏电流造成吧。
看楼主的电路,放大只是2倍,从电路看不出问题了。
要不就加入软件校准吧,软件上扣除掉这个20mV的影响

网友B:
1.5V*(10000+50)/(10000+50+10000)*2=1.504V
有4毫伏的影响。

网友C:
霍尔的参数不太了解,应该是要测量交流,才需要抬高1.5V。
应该可以测量出是因为同相电路和运放的偏置电流影响,还是因为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影响。
肖特基的漏电流常温下应该到0.xuA吧,
软件可以校准最好处理了。

网友D:
用软件做校准吧。霍尔自身的漏电流,运放的输入偏压都可能导致输出会有零漂

网友E:
1.5V通过10k到50R电阻是有压降的,8mV左右,作为差动放大器,输出8mV的误差不奇怪。
而且运放最大可能有5mV的失调电压,也可以输出产生5mV的误差,最坏情况就是二者相加为13mV左右。
如果50R去掉接地,至少是可以减小8mv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