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8):
CAN总线通信,16M晶振,在波特率1M到10K,自检发送都没有问题,但在5K发送数据时,出现发送不出去,这是什么状况啊?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你用的can收发器不支持这么低的波特率

网友B:
CAN低速都是125K,你用5K的波特率,用CAN的意义何在,不支持正常,就算支持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波特率10K就够低的了,还要低到5k?

网友D:
波特率太低了   降低传输速率  再看看   呵呵

楼主:
实验需要,距离要求远,急求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E:
波特率参数可能需要调整,就是寄存器参数。他随着距离的变化应该设置不同的值

网友F(2014-03-27):
5K没意义

网友G:
通常收发器上有个RS,用来控制斜率,你可以尝试去改改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