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路板220V交流电处10D471压敏电阻烧毁

楼主(2013-03-28):
如题,情况是这样的,有十来台led照明灯接在220v市电上,靠近市电进电处的几台照明灯电路板上的10D471压敏电阻很容易烧毁,后面的基本上不会出现烧毁现象,量了下市电是240v左右,这十来台灯是用一个开关控制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我猜是同时开启时有浪涌导致的,但不知道浪涌怎么产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位可帮忙详细分析下吗,谢谢

网友A:
你能否把连接的框图公布一下,还有控制那一块,这样才能分析浪涌路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否把连接的框图公布一下,还有控制那一块,这样才能分析浪涌路径啊。
...

如上图,共有十来盏灯,全部灯由一个开关控制,其中 照明灯1,照明灯2,照明灯3 里面的RV1很容易烧毁,大家帮分析分析

网友B:
方法是很简单!

楼主:
怎么没人气啦,大家帮我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C:
找一个比你专业10倍的低压电工,关注一下你的“零”线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比你专业10倍的低压电工,关注一下你的“零”线去吧

不解 可以详细点吗?

极度怀疑你的低压供电电路中性线的品质,找专业维修电工查

网友D:
不对啊,压敏烧坏了,保险丝没事?那么我分析可能性有:
1、保险丝质量太差?
2、压敏质量太差?
3、压敏容量太小?

网友E:
是不是保险丝不合适?

网友F:
会不会是交流电压不稳,造成471的损坏,可以把471换个型号试试

网友G:
应该是浪涌电压过大造成的,靠近高压线的浪涌比较厉害,所以靠近高压线那侧更容易受干扰。

楼主:
因为压敏电阻烧毁后短路, 所以熔丝都是烧断了的,

给你的忠告,试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CX1沒坏,而压敏坏了短路,不合理了。

现场修了好几台了 都是压敏电阻短路 熔丝断路,其他器件都是好的, 那么我理解成压敏电阻短路电流过大导致熔丝烧断应该没错吧,cx1是x电容,失效后是断路的,我目前也不确定是不是失效了 ,回头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共有十来盏灯,全部灯由一个开关控制,其中 照明灯1,照明灯2,照明灯3 里面的RV1很容易烧毁,大 ...

你确定压敏电阻短路了?因为如果你压敏电阻后面有变压器的话,测出来压敏电阻假似短路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上图,共有十来盏灯,全部灯由一个开关控制,其中 照明灯1,照明灯2,照明灯3 里面的RV1很容易烧毁,大 ...

你的压敏电阻容量小了,你的电路电流应该很大,这样要求的电压级肯定大于47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