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死活不进去啊?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3-28):
stm32同时配置串口1和定时器2中断为什么只能进去一个啊,同时开启之后只能进入串口中断,定时器中断死活不进去啊?什么情况啊?求教,先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是很了解啊   呵呵  这个真的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好好检测下,各自的中断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检查下触发和使能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看是不是定时器中断根本就没有产生。单独试下定时器中断能不能成功。

楼主(2013-12-08):
问题已经搞定了,问题出在串口中断的配置上。发送或是接收中断处理完应该将其关闭。下次再重新开启。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