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问题

楼主(2013-03-28):
如果用两线的SWD 按下面的连接方式调试
SWDIO to Pin P1[0],
SWDCK to Pin P1[1],
Vddio1,
Directly Connect nTRST/XRES on Miniprg3 to the External XRES pin ,
XRES 接在 外部的XRESpin上,是可以在线仿真的,如果连接P1.2 (configurable XRES)!,就不能仿真,为什么呢 ?

楼主:
有没有技巧,望高手指点~~~感谢万分

网友A:
因为48pin cy8c3866pvi-021 这个ic 是没有外部XRES pin的,只有P1.2 (configurable X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