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雨雪传感器的制作

楼主(2013-03-28):
求教,用什么传感器或者说什么方式能够分辨下雨还是下雪??!!

网友A:
水传感器加温度传感器

网友B:
用电极通过测量导电性来判断降雨,降雪可用压力传感器加温度传感器来判别。

网友C:
楼主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D:
温湿度吧

网友E:
可以根据温度,通过加热板加热,检测水的状态,判断雨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