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3-03-28):
现在摄像机单独使用时,图像清晰。但一旦把距离监视器3米距离的电气柜打开时,图像就出现斜纹,发现是电气柜里的220V交流UPS启动后造成的干扰,想设计一个滤波器消除干扰,不知道怎么设计,我是新手,希望哪位高人指点指点?顺便问问,视频信号是不是属于高频信号?而220V的UPS产生的应该是低频干扰吧?是不是要设计低通滤波器呢?求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是空间干扰

估计得加屏蔽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空间干扰

估计得加屏蔽盒。。。

这种空间干扰是耦合的吗?  加滤波器能有效果吗? 求教

网友B:
不知道是模拟摄像机还是数字的?
分清干扰原因下对策,
摄像机信号线靠近UPS引入干扰?信号线远离UPS看还有没有,加强信号线屏蔽
UPS辐射干扰? UPS品质不行,加强摄像机电磁屏蔽
UPS启动造成电源干扰? 提高摄像机供电源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模拟摄像机还是数字的?
分清干扰原因下对策,
摄像机信号线靠近UPS引入干扰?信号线远离UPS看还有 ...

是通过RS485控制的云台一体摄像机,视频信号应该是模拟的。
UPS用的是山特的CASTEL 系列2KVA的,因为现场已经安装好,移动UPS 或者移动视频板子有些困难,就沒有试。 给视频信号电缆外围裹了些铜皮,试图屏蔽看看,几乎没什么效果。摄像机电源是由单独的变压器提供,和UPS相距较远,这个应该不会太影响吧?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干扰的来源,是辐射还是传导。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干扰的来源,是辐射还是传导。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应该是辐射干扰

网友D:
搞个电池供电,看看效果;再把摄像机移到远一些的位置,再看看效果 。这样不难分出是因为什么干扰的。

网友E:
应该先找干扰源   这个比较头疼   之后是想对策   怎么消除干扰源   一般都是滤波或者屏蔽

楼主(2013-05-02):
嗯,再搞滤波器,弄完看看情况

网友F:
先确定是何种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对症下药。你这里提供的条件太少,所以暂时无法确定是何种干扰,如果是电源干扰,那就滤波,如果是EMC,由于你已经做好了,修改电路是不可能了,那就采用屏蔽

楼主(2013-06-06):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是何种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对症下药。你这里提供的条件太少,所以暂时无法确定是何种干扰,如果是电源干 ...

现在情况是摄像机在机房安装。监视器在控制室安装。两个房子用1米多厚的水泥墙隔着。距离监视器3米处,有一个380V的电控柜,用来控制里面的数控设备。
现在能确定的是: 1、不打开3米远处的电控柜时,用电源给摄像机供电,图像清晰,应该不是摄像头电源问题
                 2、不打开3米远处的电控柜时,用自制的电路板控制摄像机动作时,一切正常,图像也很清晰
                 3、打开3米远处的电控柜时,监视器上的图像就出现斜纹。
电控柜的走线和摄像机视频线有3米走线在地坑里是平行的。视频线本身带屏蔽,后来给视频线又加了铜皮疲敝,仍无效果。又给自制的电路板加了一个屏蔽铁盒,仍然没效果。领导说是电源干扰,让给板子做个滤波器,我新手,看资料做了一个3阶带通滤波器,本来买来元器件准备焊好实验,领导看了我的图,说图不对,他要求采用π型,晕的我,这方面有什么参考资料吗?我在模电上看到的知识只有一点点

网友G:
把信号线和电源线拉出来,分开一段距离,试试什么效果。还有,屏蔽层是否接地,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这都会影像信号质量。

电源滤波器,有现成的模块,几十块钱,电路结构略有差别,可以买两个试试。个人估计,效果不见得好。还是首先考虑屏蔽层接地,如果屏蔽层不与设备外壳、电源保护地连接,它的屏蔽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0。

干扰不能看结果(显示斜纹),要示波器观察,分析各种可能的原因,分别测试,否则很难查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信号线和电源线拉出来,分开一段距离,试试什么效果。还有,屏蔽层是否接地,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这都 ...

没有示波器:'(
你说的方法,我安装下台时,注意试一下。现在视频电缆的屏蔽是单端与设备外壳及地线保护地在一起接的,领导说这样会把电源的污染串进来,视频屏蔽要单独接地。汗,到底是要单独接还是要和设备外壳地相接。。:dizzy:    这两个又是什么区别呢?  不过还是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