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电源模块输入并联使用的滤波问题

楼主(2013-03-28):
     最近在跟客户的交流中,发现部分客户在使用电源模块时,多个模块输入端采用同一个大功率电源进行供电,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其中部分电源模块在上电瞬间损坏。
    经过分析,主要是因为多个模块输入并联时,由于模块本身的反射纹波相互叠加且每个模块的启动时序间存在差异,造成在启动时存在浪涌尖峰电流从而损坏模块,所以FAE建议客户在此应用下,应在靠近每个模块的输入端进行LC滤波。

网友A:
既然谈到了并联,斑竹不妨聊聊输出串联得到高电压可行不?

网友B:
我们在这样使用的过程中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否讲解下L C的大小如何选择,使用的型号为WRB2405CS-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