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没有输入耐压10V,输出3.3V,输出电流有500MA的LDO

楼主(2013-03-28):
我新手一个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
工作的时候还好
就是
待机的时候,输入电压有8V多,
我选用的HT7833有点勉强,输入最大电压8V
各位介绍一下
有没有输入耐压10V,输出3.3V,输出电流有500MA的LDO,封装SOT-89(整机的待机电流最大100UA)

网友A:
用317多方便啊,如果要求是低压差的,用34063也很方便啊

网友B:
正常工作电压多少?
500MA的话,5V工作电压,SOT-89封装都受不了了。

网友C:
以上2颗 适合你
不过从效率 发热情况来看
你最好还是选用DC/DC来做吧

网友D(2013-05-13):
你觉得你的方案OK?3W功耗,SOT89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