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task_delay[i]--; //这方括号里面的i代表什么的,为什么是i

楼主(2013-03-28):
unsigned char task_delay[4];

void timer0_ini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_task;i++)
                task_delay[i]=0;
        TMOD=0x01;
        TH0=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R0=1;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for(i=0;i<max_task;i++)
                if(task_delay[i])
                        task_delay[i]--; //这方括号里面的i代表什么的,为什么是i

网友A:
从字面意思上看,i代表的是任务序号.
task_delay表示的是任务延迟节拍.
每个节拍减1,直到为0.

网友B:
任务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