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 是不是不能读RAM

楼主(2013-03-28):
#define HT1621IO_DIR P2DIR |= BIT4+BIT5+BIT6+BIT7
#define CS1 P2OUT |= BIT7
#define CS0 P2OUT &= ~BIT7
#define RD1 P2OUT |= BIT6
#define RD0 P2OUT &= ~BIT6
#define WR1 P2OUT |= BIT5
#define WR0 P2OUT &= ~BIT5
#define DAT1 P2OUT |= BIT4
#define DAT0 P2OUT &= ~BIT4
#define DAT_IN P2IN & BIT4
//读LCD单个地址的数据码
unsigned char Read_1621(unsigned char addr)
{
P2DIR &=~BIT4;
unsigned char Data_Byte;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Data_Byte=0x00;
temp=0x01;
CS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10"
SendBit_1621(addr<<2,6); //写入6 位addr
RD0;
_NOP();
for(i=0;i<4;i++)
{
_NOP();
RD1;
_NOP();
if(DAT_IN)
{
Data_Byte=Data_Byte|temp;
}
RD0;
temp=temp<<1;
}
CS1;
P2DIR |= BIT4;
return(Data_Byte);
}
void SendBit_1621(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i =0; i <cnt; i ++)
{
if((data&0x80)==0) DAT0;
else DAT1;
WR0;
_NOP();
WR1;
data<<=1;
}
}
单片机用的MSP430F5438A 能进行写操作 进行不了读操作!附上时序图跟代码!求解

网友A:
我用过HT1622,驱动段码液晶正常,不过为了节省口线我没有读操作,而是在单片机的RAM中开辟了与HT1622的RAM一样大的区,写操作同时改动这个区的数据,觉得这样比读取HT1622要更效率,只是多用了单片机的RAM

网友B:
嗯 ,楼上所言甚是,我们用1621的时候也是只写而没去读RAM数据。

网友C(2013-09-09):
我也是一样的我的主控IC MSP430F149

网友D(2015-03-05):
请问下,让数字秒闪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让数字秒闪是怎么操作的

1621只是一个驱动芯片,没有闪烁指令,想玩秒闪只能每0.5秒加载送显,再隔0.5秒清屏(送"黑"数据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621只是一个驱动芯片,没有闪烁指令,想玩秒闪只能每0.5秒加载送显,再隔0.5秒清屏(送"黑"数据即可).

我往里面送数据  和地址都是根据表格一个一个写的,感觉好繁琐,如果能建立个数组就好了,不知道怎么搞,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往里面送数据  和地址都是根据表格一个一个写的,感觉好繁琐,如果能建立个数组就好了,不知道怎么搞, ...

一般在RAM区划出一块区来映射1621的每一个笔段,写一个子程序把RAM映射区内容逐个写到1621.
只要修改RAM映射区内容就可更改1621显示内容了.
例如定义: 01H→度十位;02H→度个位;03H→分十位,04H→分个位......
度有变化了,就改写01H,02H.其他无变化就不修改.
显示刷新就只管整体把DISP显示映射区写入162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在RAM区划出一块区来映射1621的每一个笔段,写一个子程序把RAM映射区内容逐个写到1621.
只要修改RAM映 ...

谢谢,虽然还不是太懂,我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谢谢,虽然还不是太懂,我去试试

怎么在RAM区划出一块区来映射1621的每一个笔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在RAM区划出一块区来映射1621的每一个笔段

每个笔段对应RAM字节中的1个bit,自已去规划安排一下就行了.至于笔段定义得根据LCD的真值表自已规划.
下图内容供参考.每个字节没用足,是便于写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每个笔段对应RAM字节中的1个bit,自已去规划安排一下就行了.至于笔段定义得根据LCD的真值表自已规划.
下图 ...

还是不太懂,我这个压缩包里按键程序,和显示程序都写好了,能帮我修改下一下,按下按键1lcd秒闪。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太懂,我这个压缩包里按键程序,和显示程序都写好了,能帮我修改下一下,按下按键1lcd秒闪。谢谢 ...

少累,俺只玩汇编,帮不了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少累,俺只玩汇编,帮不了泥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往里面送数据  和地址都是根据表格一个一个写的,感觉好繁琐,如果能建立个数组就好了,不知道怎么搞, ...

把每一段的数据和地址码定义好,再写一个通用的底层读/写函数,通过传参来实现点亮响应的段位

楼主:
HT1621B是可读写的,很早的帖子早忘了怎么处理好的了,附上读函数
//*****************************************************************************
//将读到的数据存到Data_Byte;
unsigned char ReadBit_1621(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_Byte;
  unsigned char temp;
  i=0;
  Data_Byte=0x00;
  temp=0x01;
  Data_IN;
  for(i=0;i<cnt;++i)
     {
        RD0;
        delay_us(7);
        if(DAT_IN)
        {
          Data_Byte = Data_Byte | temp;
        }
        RD1;
        delay_us(7);
        temp=temp<<1;
     }
   Data_OUT;
   RD1;
   return(Data_Byte);
}

网友:
引用 楼主:
HT1621B是可读写的,很早的帖子早忘了怎么处理好的了,附上读函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1621B是可读写的,很早的帖子早忘了怎么处理好的了,附上读函数

Data_IN; Data_OUT;是定义的什么

网友F(2016-02-29):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HT1622,驱动段码液晶正常,不过为了节省口线我没有读操作,而是在单片机的RAM中开辟了与HT1622的RAM ...

这样会不会因为读写次数超出,导致单片机失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