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642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8):
项目上用到一个电源,要求24V输入,5V输出,选用TI的LM5642,原理图如图片所示,现在遇上了一些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1、刚开始电感选用22uH,电源不工作,VDD输出正常;
2、将电感改为10uH,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经常出现芯片烧毁现象,表现为28脚和16脚对地短路。
这问题搞的现在是提心吊胆,希望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看规格书如何选取电感

网友B:
把你的图贴来看看,
最好是实物照片,
有些电感和电容最好按规格书的来
电感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钽电容不一定适合 除非规格书说用钽电容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的指点,现在看来是布板导致波形毛刺,这些毛刺使LM5642进入保护状态,真是一不留神就栽倒自己挖的坑里了。

楼主:
不知道该把分给哪位了,jjjyufan给的字比较多,就先给jjjyufan了,不过这只是个形式,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