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周期问题

楼主(2013-03-28):
FPGA中,比较一次,花费几个时钟周期?
采用单精度浮点运算,输入输出采用32位单精度浮点数据类型

网友A:
时间这个概念,主要看你采用的频率,而且要看的芯片速度等级。

网友B:
时序电路耗1个周期。当然跟程序的写法和时钟也有关系

网友C:
FPGA的时钟很灵活~判断的话,要一个时钟周期吧~时钟就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