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3-03-28):
最近设计了一个板子,电源供电采用的方式是24V外接然后用lm2596转换成3.3V的,由于板子上很多地方用到3.3V供电,一上电lm2596很烫,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提供大负载3.3V电源的

网友A:
电流大,或者没有加散热片。这个是3A的,应有一定余量,自己估算一下

网友B:
这个芯片是3A的,你的负载有那么重吗?
用电流表测下实际电流再说。
开关电源芯片的效率还是很高的,除非你用的电感、电容质量很差,或者电路板布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