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

楼主(2013-03-28):
刚入门,前几天买了块板子,stm32f103,在keil里运行一些测试程序,要下载到板子上时出现错误
错误提示:adapter open failed!
          error info:device not found

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那里查看是正确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调试的是jlink 还是ulink  看看keil里面设置正确了没有

网友B:
arm7的调试一般都是用它的JTAG接口进行调试的

网友C:
板子问题

网友D:
我的stm32f103c8用PB8~PB11作输入时,按PB9时连同PB8 起响应,电路没问题

网友E:
检查下板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