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启动问题

楼主(2013-03-28):
我在做GM8126的板子,发现上电后完全没动作啊,慢时钟和主时钟都是正常的,电源也正常,引脚配置也对,但是gm没有运行啊,检测不到读flash的时钟,应该是芯片没有工作,求教怎么处理啊?这个片子连复位脚都没有。我都没有思路了,arm启动的部分都查过了,有知道的,麻烦帮帮忙啊。arm启动还需要什么啊?

网友A:
用jtag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电流有影响?我自己弄个个ARM的板,结果经常开机不启动,后来发现是稳压芯片有问题·······

网友C:
PLL供电问题,内部与外部供电;或是flash是否进行擦除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