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干扰插排上的其他用电设备?

楼主(2013-03-28):
做了一个电路板,每次上电后会对同一个插排上的其他设备(示波器等)有干扰。请教是什么原因?我的电源部分有问题吗?
电源部分是由220V通过适配器(笔记本用的那种)转换为24V给到电路板,电路板上用DC-DC转换后供使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B:
什么样的干扰?

网友C:
什么问题?

网友D:
正常现象,负载接入瞬间如果负载较大或存在浪涌电流(开关电源的高压侧主滤波电容在接入时就会产生浪涌电流)就会打火,而火花干扰的频谱非常丰富,是广谱电磁干扰源。

网友E:
同意春阳大哥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负载接入瞬间如果负载较大或存在浪涌电流(开关电源的高压侧主滤波电容在接入时就会产生浪涌电流 ...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是我这个电路板只有一上电,就会对同一插排上的其他设备产生干扰。不关闭电源就会一直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

不好意思,整个电路板的电路图比较大。上传不太方便。
怀疑和电源部分有关,一个是适配器,这个无法得知内部构造。
另一个是DC-DC芯片,这个是按照典型电路接法。

网友F:
换个适配器呢?

网友G:
问题一定要讲清楚!…问题是插上一个开关电源:会给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同一个供电线路—220V>!第一、任何电子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只是人们忍耐度的问题。第二、干扰分线路窜扰和电磁蝠射两种形势。第三、示波器又是一个测试仪:灵敏度很高…从你介绍的情况看:应属电磁幅射!你应拿开关电源在手里摇摇,有没有松动的感觉:可能的原因:高低通滤波电路故障:或开关电源吸收回路、本身振荡波形崎变等原因造成!…………

网友H:
楼主测试一下只加适配器会不会有干扰,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的DC-DC有问题,是不是频率过高导致了电源的高频干扰,实在不行就加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I:
应该是你的电路的电源有问题,电路的功率不大吧

网友J:
适配器和DCDC都可以换啊,换电源模块先。

网友K:
说的好,多学习

网友L:
以前我的数字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同时开的时候,频谱仪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峰。但把数字示波器关掉后,频谱仪的屏幕上就干净多了。不过频谱仪和模拟示波器同时开的时候,频谱仪的屏幕也很干净。只要数字示波器和频谱仪同时开的时候,隔开点就没事了。
ps.以前数字、模拟示波器和频谱仪是同时放一个仪器架上的。频谱仪是模拟射线管的那种。

网友G:
十一楼误导!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安全;使之于火线隔离:它能把交流电感应过来,干扰也能过来………哈!一知半解!鼻孔里插蒜…装象…哼!…

网友M:
应该是适配器有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现象,换个适配器就好啦!

网友N:
有没注意DC-DC的开关频率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是我这个电路板只有一上电,就会对同一插排上的其他设备产生干扰。不关闭电 ...

那说明你的系统会向电网发出强烈的干扰信号,检查你的开关电源设计以及系统设计,确定干扰源所在再采取对应措施减少或抑制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十一楼误导!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安全;使之于火线隔离:它能把交流电感应过来,干扰也能过来………哈!一知 ...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 很简单,主要就是针对這些杂讯都是中高周波的特性而设计。因为我们知道,中高周波在我们的矽钢片型的变压器耗损相当大。不大会從一次线圈感应到二次线圈输出,因此就可以达到我们要干净电源的目的。”这段话我查了好几个网上的说法,你要是有意见可以贴出理论。我是不是一知半解我不跟你讨论,只要弄清楚事实就行了。

网友G:
回123456:从字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在讨论开关电源:不是磁控管发射…频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123456:从字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在讨论开关电源:不是磁控管发射…频率……???? ...

“磁控管发射频率”这个词我不太明白,但是开关电源做不好的话会影响交流电,而且开关电源一般都是高频,我说加隔离变压器的目的只是想把开关电源对交流电源的影响降低或者去掉(如果有的话,没有影响当然就不必要加了)。有问题吗?

网友G:
不要激动!…你对频率慨念比较窄。开关电源频率一般在几十KHZ…隔离变压器作用有限:它挡不住磁幅射!…问题是要弄清楚!通过你的解说:可以感受你的工作环境和设备的品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要激动!…你对频率慨念比较窄。开关电源频率一般在几十KHZ…隔离变压器作用有限:它挡不住磁幅射!…问 ...

先不说的我概念,工作环境和设备品质,你说的隔离变压器对几十KHZ的干扰作用有限的依据和你所说的磁辐射跟这个讨论有关系吗?

网友O:
但是开关电源做不好的话会影响交流电,这个是实话,我们在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一农户家里的电瓶车充电器只要插上去充电半小时之类我们的设备必然烧坏,换了几个设备都是这样,后来我们自己花了2000块钱买了辆新的电瓶车给人家,把他家旧的电瓶车和充电器换回来,回来测试发现,只要充电时候其产生很大的谐波(示波器测试400V左右),谐波的危害大家都清楚的,我想说的是劣质的适配器包括充电器会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的,用的时候要谨慎,谢谢。

网友P:
跟DCDC的输入电容,开关频率有关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但是开关电源做不好的话会影响交流电,这个是实话,我们在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一农户家里的电瓶车充电器 ...

哈哈,很好的经历。

网友G:
胡搅蛮缠…哈哈!…开关电源有干扰、你要用隔离变压器来抗干扰!…笑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但是开关电源做不好的话会影响交流电,这个是实话,我们在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一农户家里的电瓶车充电器 ...

根据你的说法,开关电源不好会影响交流电
我的线路是 220V到适配器再到DC-DC,如果真的是DCDC有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流电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说法,开关电源不好会影响交流电
我的线路是 220V到适配器再到DC-DC,如果真的是DCDC有问题,会 ...

我是说适配器有问题会影响到交流电,靠近充电器那边谐波大,会把别的用电设备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