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擦除FLASH

楼主(2013-03-28):
TMS320F28027小系统板
验证在无外部晶振时芯片工作的可靠性

楼主:
板子通电后电压正常,JTAG联机正常,调用CCS3.3下的FLASH编程工具时,FLASH API函数下载到RAM成功,但擦除阶段就像死机一样没有反应,而一模一样的原厂板子却没有问题。

网友A:
能联机成功,说明电路连接、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B:
TI编译器插件多,怀疑IC批次和CCS3.3版本问题

楼主:
换了CCS4还是一样

楼主:
是不是JTAG联机阶段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工作?

网友C:
检查下FLASH API中的FLASH频率测试端口GPIO-0

楼主:
没有输出,怀疑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D:
将原厂板子的晶振拿掉试试

楼主:
试了,发现所有操作均正常无误,这下彻底排除了晶体问题,但问题却更迷茫。

网友E:
是否是擦写flash的操作有问题呢  这个也需要考虑的

网友F: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啊

网友G:
是啊,擦除FLASH时死机,而联机没问题,内部振荡器也肯定没问题,IC没问题,复位信号是内部复位,那么问题只能落在一开始就排除的电源问题上了

网友H:
估计你的电源滤波电容偏小,总电源没有大电容储能

网友I:
有道理,换两颗4.7uF电解

楼主:
好,我试试,唉

楼主:
有时候这些模拟器件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跳出来惹点麻烦。不像是数电相对精确,可靠。

网友J:
你可以看看此芯片的Flash API介绍文档,不同批次的芯片,固化的Flash API代码有所不同;无法擦除,可能是芯片内部固化的代码和你软件使用的库函数版本不对应。你可以尝试把原厂板子的芯片换到你板子上试试。

网友E: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或者是外围电路虚焊的问题    仔细查一查吧   呵呵

网友K:
先去读FLASH 的ID吧,这都没有读成功就擦除  写数据  不对吧

网友L(2013-10-15):
兄台!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2808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而且在RAM中仿真是可以运行,就是无法擦除FLASH.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M:
确保连接没有问题  另外  确保烧写接口正确  确保擦写方式正确   楼主

网友M:
一般操作FLASH   是比较简单的   相信你可以搞定

网友M:
楼主   直接用示波器测试关键节点的波形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  猜测是效率很慢的   只有用示波器测试  看波形

网友N:
这个问题不好弄, 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如果自己做板子的话 ,问题就更多了。一定要注意细节问题。

网友O(2014-06-24):
我在用c6701外围的flash时,无法写,晕。也是听说flash很好调试,怎么就不行呢,仔细再看看此贴。楼主怎么结贴了,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08-05):
同样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P(2016-12-15):
遇到同样问题,可以确定不是芯片批次问题,换了以前能烧写的芯片还是不行。请问楼主解决了么?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