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ATMEGA128的片内ADC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我之前用的是中断法进行AD值的读取,电压值都很准确。今天尝试了一下不用中断,通过查询ADCSRA寄存器中的ADIF位进行读取.但。。。。用这种方法,如果单片机ADC对应引脚不加电压值时,adc还是能读出数值(大约300,总共十位精度,换算成电压是(300/1023)*5,1.4V左右),给引脚通上电(3.3V、5v、0v),显示的数值却是完全正确的!!。。。而用中断法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ADC引脚没有电压输入,测得的值就是0),求解!!

网友A(2013-07-30):
我现在也在学这个,有些问题,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啊

网友B(2013-12-03):
不接东西的时候引脚悬空电平是不可估计的,当然测出来不准了!

网友C:
mega不是淘汰了吗,还有人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ega不是淘汰了吗,还有人用?

mega系列产品怎么会淘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