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为什么MOSFET驱动器的仿真模型不能用负电压

楼主(2013-03-28):
为什么MOSFET驱动器的仿真模型不能用负电压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不懂,是电源,地,和信号源的基准同时降低么?

网友C:
你所说的“不能用负电压”是指输入的电压不能为负的意思?还是指输出?

网友C:
UCC37325可以用来驱动P管或者N管的啊

楼主:
哪有说明啊

楼主:
多谢大家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