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Proteus仿真 LED不什么不亮?

楼主(2013-03-28):
我是按教程做的仿真,为什么二极管总是不亮?VCC上也没有红点?

网友A:
可能是你的R1接的VCC值选定不合适

楼主:
怎么设置VCC?

楼主:
同时用电压表测不到单片机上的电压?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B:
一看估计就是线没连接好的
我可以认为是虚焊了嘛 呵呵

网友C:
以前论坛上碰到一个,差不多的。肯定是VCC的线没连接上,proteus和protel不一样,不是放上去就行了,一定要连线!

网友:
我表示同感!!

楼主:
是这样吗?我马上试一下

楼主:
谢谢5楼6楼7楼的解答!果真是没有连线造成的!再次谢谢!

楼主:
第二个问题也得到解决

网友D:
不会是正反接错了吧,或者是根本就没接通!

网友E(2013-05-15):
引用 楼主:
谢谢5楼6楼7楼的解答!果真是没有连线造成的!再次谢谢!

是哪个线没连上啊?   求教    我的也是LED不亮
拜谢

网友F:
仿真中晶振是没用的,画不画都行,你那灯确定是不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哪个线没连上啊?   求教    我的也是LED不亮
拜谢

就是说你要把VCC和灯连上,放上去proteus认为你没把他们连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你要把VCC和灯连上,放上去proteus认为你没把他们连上。

元件之间我都用线连上了啊,你能不能再说的清楚一点啊,不太理解你的意思,谢啦!!!!
(我用的是网络标号连得,要不线太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