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3-03-28):
这儿有高手吗?

网友A:
步距角的选择很重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距角的选择很重要啊

电机的步距角取决于负载精度的要求,将负载的最小分辨率(当量)换算到电机轴上,每个当量电机应走多少角度(包括减速)。电机的步距角应等于或小于此角度。目前市场上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有0.36度/0.72度(五相电机)、0.9度/1.8度(二、四相电机)、1.5度/3度(三相电机)等。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一下子很难确定,我们往往先确定电机的静力矩。

网友A:
静力矩选择的依据是电机工作的负载,而负载可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二种。单一的惯性负载和单一的摩擦负载是不存在的。

网友A:
直接起动时(一般由低速)时二种负载均要考虑,加速起动时主要考虑惯性负载,恒速运行进只要考虑摩擦负载。一般情况下,静力矩应为摩擦负载的2-3倍内好,静力矩一旦选定,电机的机座及长度便能确定下来(几何尺寸)

网友B:
静力矩一样的电机,由于电流参数不同,其运行特性差别很大,可依据矩频特性曲线图,判断电机的电流(参考驱动电源、及驱动电压)

网友C:
力矩与功率换算怎么搞?

网友D: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Ω=2π·n/60
P=2πnM/60
其P为功率单位为瓦,Ω为每秒角速度,单位为弧度,n为每分钟转速,M为力矩单位为牛顿·米
P=2πfM/400(半步工作)
其中f为每秒脉冲数(简称PP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

哦,步进电机应用中要注意的地方都有哪些呢

网友B:
步进电机应用于低速场合---每分钟转速不超过1000转,(0.9度时6666PPS),最好在1000-3000PPS(0.9度)间使用,可通过减速装置使其在此间工作,此时电机工作效率高,噪音低。

网友B:
步进电机最好不使用整步状态,整步状态时振动大。

网友E:
由于历史原因,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可根据驱动器选择驱动电压(建议:57BYG采用直流 24V-36V,86BYG采用直流50V,110BYG采用高于直流80V),当然12伏的电压除12V恒压驱动外也可以采用其他驱动电源,不过要考虑温升。

网友E:
转动惯量大的负载应选择大机座号电机。

网友F:
电机在较高速或大惯量负载时,一般不在工作速度起动,而采用逐渐升频提速,一电机不失步,二可以减少噪音同时可以提高停止的定位精度。

网友F:
高精度时,应通过机械减速、提高电机速度,或采用高细分数的驱动器来解决,也可以采用5相电机,不过其整个系统的价格较贵,生产厂家少,其被淘汰的说法是外行话。

网友G:
电机不应在振动区内工作,如若必须可通过改变电压、电流或加一些阻尼的解决。

网友G:
电机在600PPS(0.9度)以下工作,应采用小电流、大电感、低电压来驱动。

楼主:
我来补充一点:应遵循先选电机后选驱动的原则

楼主:
好了,多谢大家讨论了,结贴了啊

网友C:
使用步进电机可以看看TI的DRV系列电机驱动芯片,很给力。

网友H:
很复杂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