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555可以输出多高频率的方波?

楼主(2013-03-28):
最近在用ADC0809,因为需要500KHz的时钟频率,本来单片机可以用定时器产生的,但是需要和上位机通信,所以想到用NE555来产生500KHz的方波,

根据计算,总电阻为28欧,电容取104(0.1uf)
可是通过示波器观察,幅值只有15mV ,频率达到10MHz,
谁有过经验的,麻烦提供个方法

网友A:
LZ,28欧姆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芯片驱动能力有限,电阻电容要恰当,电阻太小电流太大,芯片无法驱动的。
你可以把电阻放大几十倍,电容减少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28欧姆您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芯片驱动能力有限,电阻电容要恰当,电阻太小电流太大,芯片无法驱动的。
...

根据T=RC*Ln2,R为总电阻,我取电阻为0.1uf,就算出电阻了,可惜,幅值太小,不能用

网友B:
如果是51,用ALE的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1,用ALE的信号啊。

怎么用啊?还真没用过呢。求教!

网友C:
用multisim仿真看看,里面也有个工具直接导出取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