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usb设备枚举时无法识别(bmaxpower设定不合理)

楼主(2013-03-28):
问题主要涉及到usb协议中设备的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中 bmaxpower值的大小(*2mA),从资料上看到:USB设备可以从USB总线上获得的最大电流为500mA,所以bMaxPower合法的最大为250

现在的问题
usb设备bmaxpower选定过小,会导致枚举时无法识别,但是将值增大,就能识别了。所以就有疑问:
usb设备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中,最大电流参数bmaxpower一般怎么选定
比如手机 or U盘,不同的应用环境下会有设定数值的范围么?因为如果设定的值太小,可能导致枚举时设备无法识别的问题~

网友A:
电流设定多大,可以参考你所使用芯片的数据手册吧,里面有对芯片功耗的说明,好像是对于总线供电设备,在枚举完成前最多可从总线获取100mA的电流,枚举的时候该值应该不起作用。像你说的那个情况,我刚才测试了一下,把bmaxpower值改成了01,也能枚举成功和传输数据。
翻看了一下USB2.0协议,也没有介绍的很清楚,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B(2014-01-25):
我感觉是设备标示符报表不对,我的就是这样的,改对了还想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