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个buck-boost电路

楼主(2013-03-28):
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usb充放电buck-boost电路。
右边是USB输入buck降压给左边的电池充电,左边是电池boost升压USB输出。
buck部分利用了T2的体二极管。
buck和boost公用一个电感L1。

1. 这电路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
2.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电感L1的参数怎么选择?电感L1怎么样才能同时匹配上buck和boost的PWM的频率?
3. R3的作用是什么?怎么选择?

网友A:
R3的作用是不工作时对C1电容放电,使C1电容电压降到电池电压,L1的选择和你的输出电压有关,你这没有稳压电路,是开环控制,输出电压会根据负载不同输出电压也不同。

网友B:
楼主看一下降压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降压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

boost的mosfet可以充当二极管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C:
同时工作不可能,只有每次只工作buck,或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的作用是不工作时对C1电容放电,使C1电容电压降到电池电压,L1的选择和你的输出电压有关,你这没有稳压电 ...

请教下,如果我稳定输出5V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工作不可能,只有每次只工作buck,或boost

如果buck和boost同时有电压输入时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貌似,~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我稳定输出5V该怎么做?

在VUSBOUT做一个电压检测电路,也就是分压电路,到控制单元,根据测量电压调整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USBOUT做一个电压检测电路,也就是分压电路,到控制单元,根据测量电压调整PWM输出. ...

对的,需要加输出电压检测电路和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再请教另一个问题,如果buck和boost同时有电压输入时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F:
这是不是移动电源的升降压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