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16Q240C8N 短路,求助!

楼主(2013-03-28):
最近做了块FPGA 的板子 按照网上的一个原理图画的,但是 把FPGA 贴上去 3.3V 和GND 1.2V 和GND 之间就会短路,不是焊接问题,我即便不焊上去,管脚对齐后,压在焊盘上 也是短路。 我仔细对照手册,发现所有的电源脚和地脚,都没有接错,我怀疑FPGA 是不是内部短路了,用万用表量引脚  发现有的引脚和GND 之间是短路的 但是不是电源脚 ,而是GND 和一些普通IO 之间  。 好奇怪,好头疼!:(

我买的片子 是EP3C16Q240C8N  原理图 上是EP3C16Q240C8    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

嗯 正准备买。

网友B:
这个器件没问题我已用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器件没问题我已用了很多了

请问您有系统图吗?可否给我一张看看,我排查下是否原理上有问题。现在只有一张图,还是网上的。

网友B:
邮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箱多少?

547221337@qq.com   多谢了!: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语,怎么可能?这个应该是你原理图有问题

也可能是假片子啊

网友E:
不会是pcb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收到了! 对照了下,没有什么问题。又买了两片,到货后,打算再测一下。我感觉芯片出问题的情况还 ...

哎,假片子害死人啊

网友F:
你把芯片拆除了 在测试看看短路没有 ,要是没有短路就是芯片的问题,有短路的话就是你的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芯片拆除了 在测试看看短路没有 ,要是没有短路就是芯片的问题,有短路的话就是你的原理图的问题 ...

自然 是测过了的。PCB 本身不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然 是测过了的。PCB 本身不短路

那就是你芯片的问题了

楼主:
新到两片,焊上后 不短路了,的确是芯片坏掉了,至于怎么坏掉的,很可能是被那哥们焊接的时候搞坏的。我克服心理阴影,自己动手,终于越过了PQFP240这道坎。不练,永远焊不好!

网友G:
既然有坏片了,可以用来练习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有坏片了,可以用来练习焊接

是的!今天下午,成功的让片子跑了起来。由于用到的IO 太多,还不确定所有的IO 都是好使的,虽然目测是没什么问题。  总结出了几条焊接经验:1.用刀口烙铁,注意是刀刃比较薄的那种。
                               2. 一定要用助焊剂,我自己弄得松香和酒精配的,就是把松香溶解在酒精里,粘稠的东西。比单纯的松香要好用。
                               3.不要上太多的锡。 要拖焊,但是不要太用力,否则会把引脚搞弯。
                               4.焊完后,用酒精把板子擦一下,会焕然一新的,有洗板水当然更好!

网友G:
要注意的是有一种助焊肓是会导致短路的

网友H(2014-04-10):
现在正在设计ep3c16q240c8,还有这个芯片的原理图以及其他资料吗,邮箱chen7945392@126.com,谢谢

网友I(2015-03-04):
引用 楼主:
547221337@qq.com   多谢了!

你好,看到你也有用过EP3C16Q240C8,我的板子有点问题,你可否把你的系统图给我发一份,谢谢!邮箱:1316650190@qq.com

网友J(2016-03-05):
楼主还在么,我看了cyclone3的手册上讲的JTAG插座的2脚4脚还有TMS,TDI脚接的电源是VCCA(2.5V),可是楼主为什么接的是3.3V的电源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还在么,我看了cyclone3的手册上讲的JTAG插座的2脚4脚还有TMS,TDI脚接的电源是VCCA(2.5V),可是楼主 ...

擦,一晃三年过去了。我之前贴过图么?

网友J:
谢谢楼主,硬件仿真器连接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因为ccs3.3的驱动问题我电脑装了双系统,在一个系统里面安装了USB-blaster驱动以后,第二个系统安装了USB-blaster驱动quartus12.0会显示no hardware问题,后来在第二个系统里面重装quartu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