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不恒流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8):
新手 在网上找了个恒流源电路,用LM358 和三极管搭了个80ma恒流源电路,当负载电阻人类为70欧姆的时候,不能恒流,电流输出变成60ma30欧姆时是80ma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电路图如下注:电压v是经7812稳压后的电压,当负载为70欧姆的时候,电压V掉到了8。8,不是12V 了,什么原因导致7812输出端电压降低呢
file:///C:\Users\Thi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2666225\QQ\WinTemp\RichOle\YPP7CNAA~DV[2LNN}80LP4N.jpg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恒流源吧。

楼主:
不好意思,运放输出少画了个电阻。

网友B:
这个是豪兰德电流源采用三极管扩流的版本,我觉得你最好在Rs反馈到R2的路径上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C:
是你的7812不能输出80mA吧,你先试试7812的能不能输出80mA,再试恒流源。

网友C:
楼主是不是RS太大了,应该是R1/(RS+R2)=R3/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