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2864一小段程序,打问号的

楼主(2013-03-28):
void Clear_GDRAM(void)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网友A:
write_cmd();函数呢,应该是写地址吧。写了个动态的i++地址,又写个0x80把它固定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cmd();函数呢,应该是写地址吧。写了个动态的i++地址,又写个0x80把它固定住?有问题吧 ...

write_cmd是写地址,write_dat是命令,主要是不太清楚12864上的绘图地址,给的资料也没说。还有就是每个开头都有0x80在for函数下面又++,加完了是执行write_cmd(0x81);还是执行之前的那个了?本来想从现象上看的,看的模模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