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玩起步进电机,怎样实现两个同时转,但转速可以不同

楼主(2013-03-28):
突然玩起步进电机,用单片机来控制,刚开始玩起来很好玩,加减速自如,顺畅,但是同时让两个步进电机同时转,且速度可以分别控制快慢,就难住了,要么就两个同时快,要么就一个同时慢,转速快的会给转速慢的影响,咋搞啊。好像看过别人可以同时控制不一样的转速,一时没有思路,求解了

网友A:
必须有不同的控制及驱动回路,两个电机各自独立。

网友B:
要有两个定时器,或者在一个定时器中做2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两个定时器,或者在一个定时器中做2路驱动。

定时器怎样来实现啊?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C:
两个定时器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用定时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