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低噪声系统的3个设计窍门 转

楼主(2013-03-29):
将所有增益应用于第一级,比将增益分布于两级要好得多。请注意,有时最佳带宽性能的要求可能与最佳噪声性能的要求相冲突。对于带宽,我们希望每个增益级具有近似的增益,而对于噪声,我们则希望第一级具有全部的增益。
  第二个窍门是注意源阻抗。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源阻抗越大,则系统噪声越大;第二,放大器必须与源阻抗匹配良好,如果源阻抗较高,电流噪声噪声特性可能比电压噪声特性更重要。
  第三个窍门是要注意反馈电阻,如果选择超低噪声器件,却使用很大的反馈电阻,则不可能实现低噪声电路,在同相(图1)或反相配置中,注意反馈电阻相当于折合到输出端的噪声源。而其他电阻则相当于输入端的电压源,更准确的说,是反相配置输入端的电压源。前文已经谈到,设计低噪声系统时,第一级应用有高增益,这种情况下Rg噪声占主导地位。

网友A:
这个真的可以吗?

网友B:
谢谢分享了  呵呵  不错的资料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打造低噪声电路还是需要好好钻研钻研的  呵呵   不错哦  很好的方案   谢谢咯  楼主   呵呵

网友C(2013-05-29):
很想学学低噪声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了  呵呵  不错的资料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学学低噪声放大电路

要多多指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造低噪声电路还是需要好好钻研钻研的  呵呵   不错哦  很好的方案   谢谢咯  楼主   呵呵 ...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   谢谢了   楼主    谢谢的

不客气的。

网友E:
注意源阻抗。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源阻抗越大,则系统噪声越大;第二,放大器必须与源阻抗匹配良好,如果源阻抗较高,电流噪声噪声特性可能比电压噪声特性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源阻抗。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源阻抗越大,则系统噪声越大;第二,放大器必须与源阻抗匹配良好,如 ...

谢谢指教的。

网友F:
为什么增益应用于第一级,系统噪声会相对小呢?

网友D:
增益在第一级   相对来说  不容易引起自激震荡   个人的理解  不知道对不

网友G:
LZ的论述有失偏颇。如果你要放大100倍、1W倍,甚至几十W倍的时候,显然不能一级就解决问题。对于微弱信号的放大,多数做法是抑制(噪声)+放大(信号)。

网友D: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对不住   需要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网友H:
对于低噪声是许多电路设计需要考虑的,这三个方面总结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