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1117把9V转成5V给stc的单片机供电,会不会太热?

楼主(2013-03-29):
如题。
板子上有一个STC12C5A60S2,4个LED,一个串口。
姚总说“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的典型功耗是2mA  ~ 7mA”,那么这个板子需要的总电流在50mA以下吧,1117承受的压降是4V,电流是50mA的话,他的功耗是0.2W,铺地散热,电源芯片怎么样?会不会太热?
加个2596太贵了,还占地方。

网友A:
这个得看你整体板子的电流大小了,电流小的话(你说的50mA)做好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木问题,不会太热的

网友C:
电流不大,没问题

网友D:
电流不大。问题不大。s

网友E:
自己压降与流过它的电流保证低于它的总功耗是没有问题的,留一定的裕量。

网友F:
可以的,电流小就没事。。。

网友G:
大不了加个散热片

网友H:
1117太贵了,用7550就好了,才0.36

网友I:
散热应该是没问题的,注意好MCU的输出控制,低功耗处理等手段,1117的接地端多打过孔,喷锡处理

网友J:
这样的压降下直接用7805即可,价格更低,耗散功率也大(跟封装有关)。

网友G:
1117-3.3要1块多一个,好贵呀

网友K:
1117有这么贵吗?怎么我批量买的才0.14一个?设计用来提供300mA左右,瞬间500mA,铺铜散热也不是很热,没用散热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117有这么贵吗?怎么我批量买的才0.14一个?设计用来提供300mA左右,瞬间500mA,铺铜散热也不是很热,没用 ...

现在市面上非正品1117太多了,买的多的话0.2都有过,仅供单片机用没有问题。但其他应用这种山寨的1117是不行的。

网友M:
这个好解决的,用7805,如果太热,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