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的电流传输比CTR是多少?

楼主(2013-03-29):
在datasheet里粗看了几遍,貌似根本没看到这个参数。。。。。。。。。
是什么情况?。。。。。。。。。。。。。。。

网友A:
* 6.3 mA is a guard banded value which allows for at least 20 % CTR degradation. Initial input current threshold value is 5.0 mA or less

网友B:
我看到的一个(TOSHIBA),典型值 1000%(测试条件:IF=5.0 mA,RL=100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 6.3 mA is a guard banded value which allows for at least 20 % CTR degradation. Initial input curre ...

没有CTR的一个范围啊。

网友C(2014-11-28):
东芝网站上光耦选型手册里有  BCE0034_catalo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