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给推荐几种输入阻抗很大的运放型号

楼主(2013-03-29):
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还要便宜的!:lol

网友A:
没有量化指标,无从说起。
一般的CMOS运放,输入阻抗都是10^12欧姆级别。价格就要看具体料号了,高精度运放、低噪声运放、超低功耗运放、高速运放,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化指标,无从说起。
一般的CMOS运放,输入阻抗都是10^12欧姆级别。价格就要看具体料号了,高精度运放 ...

只看阻抗这一项。价格十多块一个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