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三相电的L1火线跳到L2火线上取电

楼主(2013-03-29):
电源板正常工作状态下是从L1取电工作,当连接在L1上的开关断开时,电源板跳到L2上取电用于待机。
请各位大侠帮我想想当检测到L1开关断开时怎么跳到L2上取电

网友A:
继电器控制,估计得加电池

网友B:
可以用互锁的接触器实现,一路断电,自动切换到另一路上

网友C:
觉得用继电器比较简单,

网友D:
这要看你的系统电源是什么类型的,最好使用无触点切换。用机械触点切换的成本和功耗较高、体积大,而且有延迟可能需要后备电源,最简单的机械切换法就是用继电器/接触器,线包接在L1回路,长开触点接L1,常闭触点接L2,原理不用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