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带负载差

楼主(2013-03-29):
用FP6291升压磷酸铁锂电池到5V        负载电流1.3A左右

楼主:
带负载就3.7V左右了

网友A:
1: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 3.3 V 满电3.6V 对升压来说电压偏低,转换效率低 所需电流更大
2:电池容量不够,5V 1.3A  效率75% 你算算3.3V 需要多少电流? 这个电流电池供的出吗?

3Q

楼主:
负载1.3A左右,电池是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 3.3 V 满电3.6V 对升压来说电压偏低,转换效率低 所需电流更大
2:电池容量不够,5V 1.3A ...

DX,那我这电路设计的问题了?看了其他的帖子说电感的一些原因。DX能否推荐个给磷酸铁锂电池升压5V2A的升压芯片。3Q

网友A:
大多数的升压都有个效率曲线的,
5Ah 的电池应该不至于那么差吧,
估计还是你电路没调整好的原因
L1和D1 很关键,
你L1 D1 用的是什么器件?
参数贴上

3Q

网友B:
R1应该是电流反馈电阻吧,增加它的阻值试试看能不能增加电流

网友C:
FP6291你去掉限流电阻10K的R3看看输出能力是多少?FP6291最大输入电流是2.5A.在4.2V、2.5A时差不多1.4A。

网友C:
电压越低输出能力越低。并且发热量大。

网友D:
输出串只电感

网友E:
建议从以下2个方面入手:
1、R3限流值不合适,规格书上说明电阻取值在19k-96k。
2、电感值和电感的额定电流需要仔细设计,具体参考开关电源设计方面的书吧。

网友F:
估计是电感的阻抗问题,需要用低阻抗的功率电感哦

网友G(2013-05-11):
首先:要搞清楚:FP6291能不能在3.3V工作???…是:BUCK电路有问题!否: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H:
FP6291的最大电流2.5A,在5V1.3A输出时,基本达到了IC的极限。

网友I:
1:要选用大体积低内阻电感
2:要选用肖特基二极管
3:Cin一定要靠近VCC
经过这样处理还不行,就要再认真看看规格书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