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FPGA采集卡

楼主(2013-03-29):
各位大虾,本人即将毕业,老师让毕设做一块FPGA采集卡,要求:300K/s采样率,14位精度;
本FPGA只是入门,但我查了下资料,硬件电路方面好多都有现成的资料,软件方面相信难度也不大,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能给点指点,该怎么做?主要难度在哪?感激不尽!!!!!!!!!!

网友A:
要采集什么信号

网友B:
选好AD和通信接口
上下位机软件接口
主要难点应该是采集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和传输
如果通道比较多,又要保证一个点都不能丢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采集什么信号

煤矿液压支架上传感器的一些电压信号。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好AD和通信接口
上下位机软件接口
主要难点应该是采集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和传输

谢谢指点!我知道做好这样一块采集卡不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完成的,后来不知道还有多少调试的工作,有点担心做不做的出来了!

网友C: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