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60S2 晶振,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29):
32M,你要仔细看看Datasheet上的最高频率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M,你要仔细看看Datasheet上的最高频率限制

最高限制是35M,大于33M建议有源晶振,我32M直接上有源;
数据手册上说是大于12M的建议用第二复位引脚,电路图上就是一个分压接在第二引脚上,当电压低于1.33时复位;
但他只是说建议,那就是说第一复位引脚是可以用的,那在使用第一复位引脚时,电路是不是像我画的那样?求解,在此先谢过版主。

网友B:
32M可以用,不过我用的是无源的,复位电路没问题。4.7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M可以用,不过我用的是无源的,复位电路没问题。4.7脚吧

是的,就怕晶振高了出错,所以来问问

网友C:
LS, 在数据规格以内应该是没问题的,但要实际测试过才放心哦。。。 :)

楼主:
实测通过,正常环境无压力。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13-04-29):
既然楼主测过,我也就放心了。

打算32M无源直接上,4.7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楼主测过,我也就放心了。

打算32M无源直接上,4.7脚复位。

后来我上 33.1776的了,不然串口麻烦死···

网友E(2013-11-04):
楼主你的最有选用的晶振是有源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