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PLAB怎样写自己的库文件。

楼主(2013-03-29):
   在Keil 和IAR 都能编写自己的库文件 ,但MPLAB没搞过。不知道怎么搞?那位大神做过的 请讲下,感激不尽。

网友A:
MPLAB中生成库文件的方法在不同版本中有所差异。

如果是在MPLAB8.10以上版本中的话,可以参考我原来的BLOG中的内容,最新的MPLAB版本没试过。

http://blog.21ic.com/user1/556/archives/2009/5670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LAB中生成库文件的方法在不同版本中有所差异。

如果是在MPLAB8.10以上版本中的话,可以参考我原来的BLOG ...

这个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