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工作环境达到90%的湿度,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29):
环境造成,晚上湿度大,90%。
只想到了用小风扇和三防漆。 大家有什么高见啊?帮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A:
有水珠生成吗?

网友B:
水珠?不就等于下雨了:lol

网友C:
会结露么?
一般90%的湿度也没做什么特殊的。

网友D:
考究一点: 测定湿度,加温通风降湿.
一般处理: 三防漆保护相关部件.

网友E:
对设备的外壳进行密封处理

网友F:
做好防水、防盐雾试验啊。

楼主:
1、外壳没法做到防水。
2、没有凝露
3、加热通风,这受限于小空间,勉强能加一个小风扇(PC主机那种)

网友G:
洗衣机的标准是泼水不影响工作,板子全部灌封,尽量不用风扇。

网友H:
加点干燥剂之类的东西,看行不行!

网友I:
咳!…我来说两句:苐一:湿度百分之九十:是个什么慨念?在一定的空间里,被大水冲刷过、或被水淹过:水退去后的场景…第二:根据实际环境来釆取手段…措施…在一定的空间·设备数量多少、等条件…来决策…………另回复

网友J:
不结水珠,就应该要没问题,接了水珠后就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K:
多搞点干燥剂

网友G:
如果环境灰尘不大,可以考虑电子除湿,具体可参考电子防潮箱的设计。

网友L:
板子全部打上那种黑黑的胶,完全封住。在这种湿度的情况下,用风扇我觉得不怎么保险

网友M:
风扇无用,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是壳体密封,不能密封的话涂布三防漆,特别敏感而又不能采取密封或涂布的电路可在适当的壳体结构内加湿度传感器和加热装置,在加热装置上布置吸潮硅胶粒效果更好,但前提不可忽略,那就是适当的壳体结构设计。

网友N(2017-09-01):
这种情况一般是直接用AB胶直接全部灌封住,绝佳的防水防潮效果。13073650296(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