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pic12f629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汇编程序运行正常,如下:
                    include "P12F629.INC"
                    __CONFIG _BODEN_OFF & _MCLRE_OFF & _WDT_OFF & _PWRTE_ON &_CP_ON & _CPD_ON & _INTRC_OSC_NOCLKOUT

                ORG       0x0
                GOTO      L_101
L_101        MOVLW     0x08
                BSF       STATUS,RP0
                MOVWF     TRISIO
                BCF       STATUS,RP0
                MOVLW     0x07
                MOVWF     CMCON
                MOVLW     0x07
                MOVWF     GPIO
                MOVLW     0x00
                MOVWF     GPIO
                END

但是c程序就是不行,如下:
#include<pic.h>
__CONFIG ( FOSC_INTRCIO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FF & BOREN_OFF & CP_ON & CPD_ON);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x )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main(void)
{
        TRISIO=0x08;
        CMCON = 0x07;
        while(1)
        {
                GPIO=0x00;
                delay(10);
                GPIO0=0x03;
                delay(10);
        }
}
到底什么原因啊,mplab ide v8.88,picc v9.83,烧写器是pickit2

网友A:
如何不行?

难道问问题,还需要让别人猜到底是什么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不行?

难道问问题,还需要让别人猜到底是什么不行吗?

就是c程序在片子上运行不了,io口没有变化,但是汇编io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不行?

难道问问题,还需要让别人猜到底是什么不行吗?

版主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呐

网友B:
楼主用示波器看过引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示波器看过引脚了吗?

看过了,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示波器看过引脚了吗?

刚才听一高手讲是否因为config没有正确配置,导致单片机没有复位,从而代码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A:
1、你首先要搞清楚 FOSC_INTRCIO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FF & BOREN_OFF & CP_ON & CPD_ON这些关键字的具体作用。
2、你确定你是使用的INTRC振荡吗?
3、你确定你不需要BOREN低压检测复位吗?
4、其它代码不想看,你自己看数据手册对着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首先要搞清楚 FOSC_INTRCIO & WDTE_OFF & PWRTE_ON & MCLRE_OFF & BOREN_OFF & CP_ON & CPD_ON这些关 ...

确定用的是INTRC,这是参考头文件写的。之前一直以为只要晶振选对的话,单片机就可以正常工作,config的其他的功能都可有可无,原来是错误的,需要配合使用

网友C:
GPIO=0x00;
delay(10);
GPIO0=0x03;//这是啥?GIOP0?
delay(10);
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发现,问题都得自己细心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0x00;
delay(10);
GPIO0=0x03;//这是啥?GIOP0?

这个是GPIO,当时传的时候可能没改好,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B:
我很好奇楼主问题到底解决没

网友D:
对比C写的反汇编语句与汇编写的代码,找差别,

配置改成与汇编写法的一样测试找差别

网友E:
C语言:GPIO0改成GPIO就可

网友F:
仿真一下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G:
你要配置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C语言:GPIO0改成GPIO就可

这个是误写,应该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一下就解决了问题

正在学习仿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配置晶振

晶振配置了啊 FOSC_INTRCIO

网友D:
引用 楼主:
c的反汇编语句在哪里可以找到?工程里的文件好多都打不开

在 View  Disassemb

网友:
在那个寄存器里面,你前面配置的只是使用内部RC作为晶振。你还要配置具体的寄存器

网友H(2014-03-2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误写,应该没有关系的

有关系,!!!

网友I:
虽然没自信看,但我有预感……这是个基础问题
首先你确定编译成功了?然后你确定下载进去了?打开反汇编窗口看代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