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的布线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3-03-29):
这个pcb走线不规则线宽是怎么画的

网友A:
不同的网络添加不同的规则就可以了,很多大板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补

具体点啊t叔,上面的线宽都是是不规则形状的引线,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再传一个类似的pcb,一般电视机的电路板都是这样的布线

网友C:
设置不同的规则可以

网友B:
吃饱了没事干,一根一根地补线,不见得美观,也不见得有实效

网友D:
美观吗?不见得。

网友E:
挺好的,铜都不用铺了。。。
但也要看什么产品,有无特别要求。。。

网友F:
铜皮有:割铜和铺铜。这个应该是割铜。

网友G:
好老的板子,全DIP的元器件...

网友H:
先用普通方法布线,后用禁止布线层分割间距,最后铺铜。

这是我比较赞同 也用过的方法

网友H:
piaoliang

网友I:
我知道有人是用autocad画的。这样绘画不能做自动检查。很土的办法

网友J:
手工铺通的。。。

网友K:
这张应该是手工的,工作量大 。。。:dizzy:

网友L:
曾经亲眼看到过这种板,那时是单层板,到现在也还不清楚是怎么弄的

网友M:
就是用keepout layer 分割后覆铜弄得,工作量不大,这种弄法,基本上都是单面板。
因为不这样弄,单面板的小焊盘很容易掉,如果双面板弄成这样,焊接和拆元件就哭了

网友N:
家电上面很多都是这种板子

网友O:
铺铜 的。具体用什么方法铺的  就 不知道了

网友P:
1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Q:
用线补,再加上填充。

网友R:
就是一根一根加上去,凑出来的, 我干过

网友S:
线宽可以设置的,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画的,如果用protel的话,快捷键P+T画线,然后按下tab键就可以设置线宽了。

网友T:
后期手工修补的,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U:
后续手工加上去的。好多电源板都这样画的。

网友V:
allegro割铜很方便的

网友W:
负片画法:

网友I:
crt彩电上面的电路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X:
俺是直接加补铜皮

网友Y:
铺铜是可以实现的,很多开关电源板都是这样做的,铺铜的时候设置规则让画的线随意角度走线就行。

网友Z:
添加不同规则

网友AA:
这样画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B:
规则设置,手动布线

网友AC:
直接用铜皮画.......

网友AD:
引用 网友Y:
铺铜是可以实现的,很多开关电源板都是这样做的,铺铜的时候设置规则让画的线随意角度走线就行。 ...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protel?pads?
估计只有单面板要这么干.双面板不好,而且很多线路板是不能不应该这么干

网友Y:
引用 网友AD: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protel?pads?
估计只有单面板要这么干.双面板不好,而且很多线路板是不能不应该这么干
...

protel画的,找个开关电源板看看,这样干在开关电源板上面会比较多。我只做过一次。

网友AE:
球的规则。。。直接托封装进来,铺铜,搞定。。。

网友AF:
都是手工补的,这种应用在家电行业和单面板应用很多

网友AG:
这种板可以提高PCB厂生产效率。简单的板子可以这样做。
使用也不复杂,直接用独立覆铜来替代拉线就可以了。

网友AH:
17楼说的在理!

网友AI:
画好框后,再填的

网友AJ:
手工铺铜

网友AK:
AD09用填充的方法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