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源技术

楼主(2013-03-29):
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这个整流电路,为什么得不到整流后的电压图呢?急。。。

网友A:
两个电源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抵消了

变压器输出的两端交流电也是这样接的啊,应该怎么接呢?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怎么接呢?给点建议呗。

网友C:
把其中一个电源设置成反相就可以了

网友D:
V2接V1地端  V2电源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其中一个电源设置成反相就可以了

怎么设置?是在相位那里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2接V1地端  V2电源删掉

两个电源是模拟变压器输出的两端交流电,用一个能行吗?

网友C:
设置成相位180°也行,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其中一个电源反过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成相位180°也行,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其中一个电源反过来接

好的,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试试,谢谢了。

设置反向了,经过四个二极管整流后的波形还是不对。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对,一个电源反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抵消了

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C:
咋个不对法?这么简单的东东还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个不对法?这么简单的东东还搞不定?

哎 ,难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个不对法?这么简单的东东还搞不定?

得到的结果是对的,就是整流的波形不对。

网友E:
不知道LZ想要个什么结果。。。

网友C:
有电容滤波还能得到这波形吗?晕死!

网友E:
就是要这个波形啊,是正常的

网友C:
去看看书!连上滤波电容还能看到吗?真是的。。。。

网友C:
真不知道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网友F:
都是被鄙视过来的,不过遇到问题还是自己先想一想再问别个为好,大神?会觉得弱回答了你的问题,爆了!

网友G:
哈!…好!…登陆北美大陆:靠你!!!

网友E:
多看看电路的结构吧,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电压异常等等

网友H:
还是先把基础学

网友I:
被电容滤去了。波形变成一条直线。

网友J:
电容滤波了

网友K:
输入没有构成通路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先结帖了。

网友G(2013-05-17):
哈!想唱歌、大家一起来…哼

网友L:
能得到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