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系列单片机开发步骤

楼主(2013-03-29):
各位,菜鸟一枚,问问各问大神:
PIC开发在用IDE建立好了项目后,C语言用什么编???
编译成功后用什么仿真??开发板子可以直接接硬件电路吗???

网友A:
1、C语言当然是用C语言编辑,编辑完了后用C编译器编译
2、编译成功后用目标板和调试器调试或者仿真
3、开发板本身就是硬件电路
4、请先去把大学教材翻出来详细看看,这和一个8位MCU的开发过程基本类似。

网友B:
没学会走路的时候,不要急着跑!

网友C(2013-08-06):
PIC30F 系列是16位的 例如dsPic30F5015 MPLAB 自身有SIM 可以在Debugger>Select Tool>MPLAB SIM 中打开

网友D(2019-03-24):
PIC开发在用IDE建立好了项目后,C语言用什么编???
直接点构建工程就行了Build
编译成功后用什么仿真??开发板子可以直接接硬件电路吗???
点仿真。。。可以

网友E:
支持下楼主!学习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F:
你都IDE安装好了,肯定在IDE里面搭建工程,然后编译了。

网友G:
用仿真器

网友G:
官方的烧录工具。

网友H:
getting started here:   http://microchipdeveloper.com/tls0101:start 我也是从启动界面里的连接里找到的

网友H:
我还没有完全看完:   http://microchipdeveloper.com/tls0101:start

  • Required Tools and Files for Lab Exercises
  • MPLAB X Ecosystem
  • Design Environment
    • Download and Install MPLAB X IDE
    • Select, Download, and Install a C Compiler
    • In-Circuit Debuggers / Programmers
    • Demonstration Boards and Evaluation Kits
    • Starter Kits and Microsticks
    • Simulation Solutions
  • Tour of the Interface
    • Main Toolbar
    • Project Window
    • Dashboard Window
    • Editor Window
    • Output Window
  • The Development Cycle
  • Projects
    • Exercise 1: Create a Project
    • Directory Structure
    • Viewing / Modifying Project Properties
  • Debugging
    • Debug Setup
    • Running a Debug Session
    • Exercise 2: Using the Simulator
    • Exercise 3: Debugging on Hardware
    • Exercise 4: Navigating Projects
  • Configuration
    • Exercise 5: Configuration Bits
  • Creating a Production Hex File
  • Final Step
  • Where to go next: Advanced Topics

网友I:
买个explorer 16通用16位机开发板回去玩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J:
论坛有个视频教程,10天学会PIC

网友E:
看下IDE的使用教程

网友K:
dsPIC30F系列已经是很古老的产品系列了,如果想学习,建议从dsPIC33E系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