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布电源线算信号环路吗?

楼主(2013-03-29):
请看图!

网友A:
是环路,电源不要环路,抗干扰不好。

网友B:
绝对是环路啊,不要连城环路,最好是二叉树那样。

网友C:
是环路的,不要这么布线。
大树见过不?
就按照树形来布

网友D:
一般很少这样布的,会受干扰。。。

网友E:
绝对的环路,鉴定完毕;

网友F:
如此局部的环路无所谓。

楼主:
3.3V 是横流,又没有电流涌动,为什么有关系?

网友G:
尽量不要环路咯,LZ那个地为什么要铺成网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不要环路咯,LZ那个地为什么要铺成网格呢?

网格现在也不能铺了吗

网友H:
看环路面积,小环路应该没有大影响的

网友I:
  砖家无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砖家无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