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cyusb3014+FPGA+7441的USB视频采集卡

楼主:
USB3.0 cyusb3014+FPGA+7441的USB视频采集卡。

公司目前要做USB3.0的视频采集卡,方案类似上面的标题一样。 可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方案提供商。或者提供一颗USB3.0的芯片,可以满足上面的要求的。如果不用到FPGA最好。直接用ASIC来实现,USB3.0+7441(HDMI 色差接收IC,出来的是YUV4:2:2的视频信号,以及I2S信号直接给USB3.0)

QQ:271240598

网友A(2013-04-01):
不用FPGA,那实现起来灵活性可能就差了一些。

网友B:
如果7441能输出并口的数据信号(LV/FV/Data),一般就可以直接接到3014 GPIF上。
可以参考UVC application note AN75779

网友C:
开发板中心 usb3.0开发板 3.0+fpga开发板 fpga开发板

网友D(2013-09-17):
因為CYUSB3014 前端data bus  最高只到 100MHz  ,所以直接 相連無法擷取到1080P50/60 ,建議還是加上FPGA or ISP 將RGB/YUV 訊號轉為 YUYV32bits ,還有一點CYUSB3014 提供的I2S  只能當做output, 無法當 input  。所以想透過I2S 作audio capture 是有問題的。

网友D:
補一下 架構

Full HD  (74 KB )

网友E:
半年过去了,不知道楼主的方案解决了没,分享一下大致方案也行啊,代码就不看啦,嘿嘿

网友F(2014-01-25):
用FPGA挺好的啊。。

网友G(2015-12-14):
不见得FPGA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