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运行系统的工控板

楼主(2013-03-29):
我现在开发一款产品,方案有两种:一是采用ARM芯片裸机开发嵌入式程序;二是采用工控板可以运行系统的那种,然后开发可以在工控板上运行的软件。第一种成本较低些,但是开发周期很长,不易于维护。二种价格稍高,但是开发周期很长。我现在采用的是第一种,后续准备采用第二种方案。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工控板可以使用?系统最好是Linux或者WINCE之类的,开发程序较方便。

想请教下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裸机可以完成的程序,又何必迷信操作系统?工控要求的是稳定,而工控稳定设计的核心是:越简单越美丽!多一个香炉多一个鬼!

网友B:
看你要实现功能的复杂性,也就是你的需求,如果很简单可不用上系统,但若功能比较多,上系统肯定更好!这不仅易维护,也容易满足后续扩展的需求,其他产品的开发也可以直接使用该平台, 特别是应用软件可移植性!
如果可以,建议自行开发工控板的硬件平台,其他情况下,也可考虑第三方的!这些市面上都很多选择……

网友C:
建议选择ATMEL公司芯片的工控级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裸机可以完成的程序,又何必迷信操作系统?工控要求的是稳定,而工控稳定设计的核心是:越简单越美丽!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不是迷信与操作系统,而是产品开发到这个阶段后需要考虑这方面的内容。后续的产品会很复杂,裸机开发已经非常麻烦了,而且不易于维护和升级。目前采用的是裸机开发,但是周期尤其是程序设计周期很长。因此不得不考虑采用带有系统的来开发后续的高级产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实现功能的复杂性,也就是你的需求,如果很简单可不用上系统,但若功能比较多,上系统肯定更好!这不 ...

谢谢!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推荐下,比如采用什么样的开发板和操作系统等?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择ATMEL公司芯片的工控级开发板

有没有具体点资料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D:
去去研华,研祥等做工控机的网站上去逛一圈,好多型号的,看你的需求了。

都有SDK,很方便你开发。。。

其实,你要考虑好,第一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的平衡,不支持你现在的想法,先用ARM平台来搞,后期再转工控机。。。

平衡一下,走一条路吧~!

仅此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推荐下,比如采用什么样的开发板和操作系统等?

板子不好推荐,可以联系相关芯片厂家或代理商,他们都会有相关解决方案提供给你选择
至于系统,一般控制机大都是用linux吧,一是免费开源,二是资料也甚多,三是芯片厂商提供的demo板都会提供linu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去研华,研祥等做工控机的网站上去逛一圈,好多型号的,看你的需求了。

都有SDK,很方便你开发。。。

谢谢你的回复。

这种开发是设备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我现在开发的都是很简单的设备,后续将会开发较为复杂的设备,一个阶段的前进的过渡。最终我开发的产品大多数都是要基于工控板的,裸机的只能是较为简单的设备上使用的。

谢谢你!

网友(2013-05-30):
引用 网友A:
如果裸机可以完成的程序,又何必迷信操作系统?工控要求的是稳定,而工控稳定设计的核心是:越简单越美丽! ...

最后一句话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