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教常用DC-DC升压IC

楼主(2013-03-29):
应用场合:笔记本USB口取电电路
目的需求:5V输入,5V输出,电流500mA,为提高USB口的稳定带负载能力
问题:与MAX1797(Low Supply Current,Step-Up DC-DC Converters with True-Shutdown,低供电电流带真关断DC-DC升压转换器)的功能类似,但此型号价格过高,我想请教有没有类似功能的替代IC,或者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网友A(2013-05-28):
普通升压IC可以,

网友B:
目的需求:5V输入,5V输出,电流500mA,为提高USB口的稳定带负载能力
*****************
没任何意义

网友C:
有一种叫Power Switch、也叫Load Switch的电子负载开关,应该是最适合楼主的设计意图,5V输入,4.9V左右的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可以通过电阻设置来限定为500mA,比如SGM2551A之类